求助,为什么插上麦克风会有嗡嗡声

楼主(2010-12-25):
为什么插上麦克风会有嗡嗡声,拔掉就没有。

网友:
麦克风的音量把他弄成静音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我录歌怎么办?麦肯定要用的吗

网友:
可以正常的录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麦怎么录啊?

网友:
你是不是把买的增强给打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打开。就算打开我也会关掉啊

网友:
换个麦克风试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