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不到声卡硬件故障求助

楼主(2010-12-25):
声卡芯片是alc888s

测得它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由于没有声卡芯片。。换。现测得如下电压。不知正常不正常  11:resret开机有从0v到3.3v的跳变。 6:bitclk=1.7v  27:verf=2。4v 5脚sdata=0v 8脚:sdata_in =0v  10脚sync为0.02v    不知是南桥问题还是声卡芯片本身不良。。

网友:
没声音   一般声卡芯片   功放芯片坏的比较容易坏   桥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前两天俺碰到一张杂牌主板,有一个声道有声,芯片是alc883的,俺是新手也没测试什么电压电阻,抱着试试的态度,拆了一个芯片换上去搞定。

网友:
换声卡芯片试,加PCI声卡

网友:
郁闷。声卡芯片刚到。换了还是一样结果。。。。。。。。。

网友:
一般都是声卡芯片坏,换个声卡芯片就好了

首先查一下声卡芯片的供电,应该有3.3供电和5V供电,地线是否良好接地
我没注意过11脚RESET#的电压,我觉得应该是恒为低电平
6脚、10脚、8脚和5脚必须有电压
查一下这些脚和南桥直接的连接

网友:
我查了没有断线。上面各个脚没有断线。。有阻值。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先加焊一下南桥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人家的问题你都没有读懂啊  可悲

网友:
回复 网友B:

rest#指的是低电平有效,复位正常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压桥再龙其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一般是瞬间低电平有效
楼主只说测到按开机键后从0变成3.3,不用BOBO只用表,是测不到瞬间低电平的
那4个脚没电压可以认为是没信号,南桥和声卡之间没有成功通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刚测了。开机后从0v延迟一段时间后才为3.3v。。我用波波测也是从0v。延迟一段时间后变为3.3v高电平应该是复位了呀。

发现mode也认不到。。

网友:
VREF出来了,芯片应该是好的

网友:
猫和声卡两个都认不到是不是南桥的事呀。各位高手出来说声话。谢谢。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快修一般都是怀疑哪个换哪个啊,多搞些料板在家里,也不需要修的那么辛苦啊,有些看图纸也不是很好搞懂的,除非对图纸各个信号理解非常深刻,在说现在价格也收不起来啊,不忙的时候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有条件的话,先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南桥是af82801ibm..当初报100左右呢。现在要是要换南桥不是要报高点。报高了人家说没有声音修一下要这么贵。人家就不修了。。

网友:
有没有试过接一个独立声卡,我一般建议客户买一个声卡,因为修板比买声卡贵

网友:
愿意花点时间就仔细排查一下D/A的转换芯片和参数是否正常,或者先换一片D/A芯片,功放不会引起找不到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