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经典故障

楼主(2010-12-25):
DELL笔记本经典故障
1 DELL D600500M的笔记本在国外销的比较多,国内也比较常见,也是dell曾经销量最大的机型之一!出现故障返修的机器较多,主要是设计、料件和用户使用不当造成的,

、电源接口(JDCIN1)接触不良
   此电源接口出现问题可造成插上电源不开机也不充电,料件的品质原因

、客户在使用中误将电源接口插入串口(实际遇到很多)
    有很多客户在插电源接口的时候很容易插进旁边的串口(JCOM1)里,造成19v直接串入主板内的接口电路,轻则com口不能使用,直接更换u29MAX3243)就可以了;严重的可造成不开机,这就需要更换USIO1LPC47N254)了。系用户使用不当造成,根本原因是设计的接口布局不合理造成

、不开机,开机片上的三个指示灯闪几下,就关机了
拿到这样的机器,首先可以测一下Q196 的第2pin对地电阻就知道了,红表笔接地,原则上小于1.0k以下就可以判断是网卡芯片u127pin A14open(虚焊)造成的,直接加焊这个BGA就可以了,客户经常在插拔网线和USB时用力不均所系,根本原因是网卡芯片布局不合理造成

、不能充电
先更换电源适配器试试,有时可以解决。
如故障依然,首先要检查mini pci网卡下面的D108有无烧坏,可用万用表检测;如果在刚开机时画面有提示(不能正确识别电源适配器),这就需要更换USIO1. D108L77。分析:电源接口接触不良造成19v直接串入电源适配器识别信号(PS_ID)造成
D600不充电维修:一般的是SMSCIO坏了,导致不能充电,量MAX1645上电感的电压大约为35V左右,因为SMSCIO1645芯片的控制芯片。还有可能为电源口的电感和MINPCID108坏所致

、插上电源,适配器上的指示灯就灭了
    此故障为常见,系主板供电部分short造成,检查起来相对容易些,重点检查Q90,多为Q90 pin4 open造成,其次查PQ4PQ5PQ8PQ9

6.
戴尔D600不认网卡,加焊一下网卡就OK

用电池能开机,用电源不能开机:
一般的为电源口的保护隔离管Q99坏所致,还有可能为四个脚的电感虚焊所致,因为用电池能开机说明主机大部分电路是正常,只能是保护隔离电路出现故障
2 .DELL 6400 开机3灯一起亮大约3秒后一起灭~直接重插下内存槽解决~
3DELL D800本本,开机后诊断卡跑2E
※维修方法:跑2E内存过不了,估计是Bios资料有问题,(DELL D800D600机型不跑内存,很有可能是南桥不良而引起的)刷新BIOSOK
4.DELL机器C610通病
C610的通病与C640类似。如果用电池的时候能开机。插适配器时不能开机。此故障为保护隔离的保险电感虚焊引起
5. 一:机型:DELL
LS
同类机型:DELL L400 2100
故障现象:开机后屏幕无显
检测结果:主板显卡外围部分输出电路开关信号失效。后级电路对地短路
处理方法:更换相应受损芯片及电容,测机OK
导致原因:主板电路元件老化
二:
机型:DELL 500M 同类机型: D500/D600
故障现象:不开机,插外接电源电源保护
检测结果:系统供电高端管击穿。

网友:
太深奥了 得慢慢看

网友:
经验无价   好好收藏下来。

网友:
这和到处都啊! 好像在论坛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