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维修经验

楼主(2010-12-25):
三:
机型:DELL D610
故障现象:不开机
检测结果:测电源管理芯片SMSC3.3V待机电压,测此33V对地阻值20几欧,明显偏低,正常应400多欧姆,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后33V正常,开机OK
四:
机型:DELL C640
故障现象:适配器灯亮一下即灭
检测结果:这种现象说明主板有短路现象,测适配器对地阻值正常,查CPU高端管击穿,更换后开机正常。
                    故障现象:上电正常,无显示
分析结果:拆机未看见主板有任何零件外观问题,量CPURST#正常,装CPU,内存,按开机键,无显示。系统不开机之典型现象,换槽重插内存,LCD显示正常,见此心里十分有底,用DDR2 (本人设计自用)之阻值卡插入原内存槽,量测 相关信号阻值,MD22MD24 居然短路,两线之间阻值居然为0 细看内存槽,无问题,断言北桥坏件。
修复动作:更换北桥 945GM66k
修复结果:插入两根内存,用可变直流电源给主板上电,开机上电显示正常,跑DELLDIAG官方诊断程序,末见其它异常, 装机完成后,100次冷热DOS全自动启动实验结果均正常。(热启动:透过程序控制 CPURST# INIT# 让其发出RST#信号,使机器重走一遍POST流程。 冷启动:透过程序控制 SUS_ON信号,包括POWER_SEQUENCEING 之上电过程,类似于按下POWER_SW# 呵呵,相信没有任何一位朋友愿意守着机器开关100次啦,所以只有批处理了 )。
6.DELL D820 笔记本维修 -- 无法从硬盘引导进系统

故障描述:机器无法从硬盘正常引导进入
分析过程: 软驱能引导机器进入DOS 键入DEBUG,进入DEBUG调试状态,输入设备以及厂商ID 01D4 0128H

Call BIOS
调用,BIOS返回值指示系统能找到硬盘 控制器,至此排除南桥 Controller以及此部份供电问题,拆机换另一块DOS启动硬盘,仍旧不能顺利引导进入DOS,用电表量测PCI-E 传输总线对,量测一电容值为100ohms, 理论上无值。即可判定电容问题。

网友:
学习了!经验是无价的。

网友:
学习了,多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