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C独立显卡不亮

楼主(2010-12-25):
一块华硕P5VDC(p4m800)的主板,集成显卡能点亮,但开机logo显示不全。进系统后操作过程中感觉显示反应很不流畅。加独立显卡(agp8x)点不亮。显卡肯定是好的。按打值卡测agp插槽的电阻及电压都基本相符。俺是新手,请求支援。

网友:
查一下VGA口,

网友:
可能北桥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的。 档机先不管。 可以先修独立不显示问题。 应该北桥不良引起了档机。

网友:
这样你就看它的显卡到北桥的阻值正常的话``那就说明是集显坏了

网友:
在我手上的话  我会先加焊北桥  不过可能是北桥自身的问题

网友:
你看一下··你是不是用24PIN电源的延长线了····如果用延长线的话··去掉···不用延长线直接用电源的24PIN插上试试····我遇到过一例,P5VDC-X的板着个样子。

网友:
没用延长线啊,哎,如果桥的问题俺就只有做拆件儿的板用了,谢谢各位哟。

网友:
煮一下桥再说吧!

网友:
可能是主板和显卡不兼容! 我遇到好几次这样的情况了! 主板和显卡都是好的 !但是组合在一起就不行了!典型的有七彩虹的8500GT显卡!很让人恼火!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下雪天,没事儿做,把这块板翻出来找了个不同的显卡上去能点亮了。但还做不了系统,哎,看来这板毛病多。

网友:
北桥问题,上台子BGA

网友:
你可以加焊北桥,如果不行在做料板。

网友:
北桥吧      感觉应该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