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30m 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0-12-25):
今接到旭日C430m 换了新硬盘装了系统后到LOGO就死机,用安全模式进系统正常  是什么问题啊   在线求助

网友:
换过系统么?把驱动谢载了在试下!

网友:
新硬盘刚装的系统

网友:
内存 硬盘 系统  南桥

网友:
一般南桥引起这个故障比较多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载掉看看

网友:
换个SP2的硬装版本。有的版本GHOST会蓝屏。。。或者G玩后不要装驱动

网友:
恩  谢谢了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