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400不触发要检查什么地方,各位师傅教教我

楼主(2010-12-25):
昨天有个笔记本华硕m2400不触发,我师傅叫我自己研究下,可是我不知道要查什么地方,大家教教我啊,感谢

网友:
先找到图纸 看上电时序 然后看3V  5V  有没有 沿着这个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说具体点么,因为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查起,不知道要查什么东西

网友:
你什么都不会?没有师傅? 那就自己在新手区潜水吧  维修人的时间宝贵 很少有人指点你的 查电压 待机电压有没有  可不可以 触发 触发到多少电流不动 等等等  后期成高手就只看图纸信号 就不看电流了

网友:
楼主 不触发先查系统供电正常不  先查是否3V  5V  还有线性的3V 5V  再查开关按键

网友:
回复 网友B:

然后呢,请教

网友:
觸發上電條件 1.+3VSUS 2.PM_RSMRST# 3.PM_PWRBTN# 4南橋 CLOCK  5.VCC_RTC

网友:
楼主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给你说
7楼说的你知道去那查吗

网友(点评):
说实话我不知道怎么查,是什么都不清楚

网友:
先查查待机,正常后查EC跟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