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开机白屏

楼主(2010-12-25):
现在公司里有两台LXH-LJ17L3液晶显示器,开机都是白屏,各位大虾是什么问题吗?电源板同驱动板我试过了,可以点亮其他屏.是屏的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吗?都几天了,查不到问题的所在。

网友:
看下屏 上的保险有没有短路

网友:
看屏上电压是否正常,一般屏电压时3.3V或5V

网友:
屏线坏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屏线放在另外的屏上是可以用的,你怀疑是屏线同屏的接口有问题吗?

网友:
电源板跟驱动板能点亮别的屏,,那就证明那板是好的,屏线也是好的,,看下屏上的保险有没有烧,烧了就好办,没烧的话,我们就直接发上去工厂搞了,,

网友:
我想是吧。

网友:
测下屏的的供电是否正常,屏上有三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