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装主板 915 不上点

楼主(2010-12-25):
各位大虾 我有好几块intel 原装主板 915 不上点
IO换过 就是不上电 什么问题啊 拜托了
主板
Intel

网友:
丫丫CPU座子

网友:
CPU供电问题,一般是CPU周边的场效应管坏。

网友:
开机电路的各电压测试点都检查了吗

网友:
你指的不上电,是不是短接开机针没反应啊,还是什么。

网友:
人家说是不上电,查开机电路啊,你的显卡插槽是什么啊?如果是AGP的,先设一下跳线

网友:
IO换过了,一般都在CPU电压那边问题,还有晶体是不是不起振啊。

网友:
说得不仔细...
不好查问题.

网友:
这个主板CPU座容易虚焊,看看察察

网友:
莫是要上cpu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