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G液晶,接信号无显示,不接信号有提示。。。。

楼主(2010-12-25):
三星T220G液晶,接信号无显示,不接信号有提示。。。。
哪个有这种液晶的程序,请提供一个,万分感谢!

网友:
    期待高手答复

网友:
刷一下机试试

网友:
在驱动板上找一个24开头的8脚贴片芯片,换了应该可以了。这个芯片是存储信息的。

网友:
量一下VGA口行场有没有短路或者电阻击穿

网友:
不过大部分这种问题都是U程序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芯片是存储的程序吗?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
無換24C無效 MCU故障三星通病
MCU改換華邦一勞永逸

网友:
三星虽然MCU程序坏的几率多,但个人认为像楼主的这种故障不一定是程序问题,查一下信号线的三基色和行场有无短路和信号接口处的贴片电容和二极管有无损坏,排出简单的再考虑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