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 CPU好坏判断

楼主(2010-12-25):
我这有个I3 350M CPU   表面电容有6个短路了 阻值为0   请问是不是坏了啊?麻烦有这个I3 CPU的,帮我量一下。谢谢了!

网友(点评):
我还没遇到过! CPU线圈短路了吗?

网友:
好像775的我测过有些也有几个对地为0的也正常

网友:
CPU阻值为0总归是不正常的

网友:
很简单。 找个好板子。 在主板上次测试下就知道了。 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准确的判断CPU的好坏了

网友:
关键是I3主板不好找 我只想知道单独测I3cpu  表面的电容  是不是有6个电容阻值为零 2端短路状态   请接到I3本子的朋友们  帮忙测量下  把结果告诉我  谢谢你们了

网友:
I平台的本上市还不到一年吧,楼主就接触到了!I3的CPU好像集成了有集显的北桥

网友:
楼上的朋友  机器给客户了吗  帮我量下  把结果给我哦

网友:
I3出的少 很少有人能存储到一块I3 CPU 所以难啊 除非套块客户的

网友:
还没修到过I3的呢

网友:
顶起来  希望明早上线  有朋友能给个测量结果

网友:
I3 的  要维修的 现在是很少见的

网友:
应该有电阻的吧,如果真是为0的话基本上是确定坏了

网友:
没修到过I3的,太新了.

网友:
坐等消息

网友:
我这有个I3-350cpu,是好的,我刚刚量过了,电容两端的阻值在,49-230之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阻值为零的。我这个CPU有6个阻值为0的。

网友:
没有,正常不是阻值为0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了。打算买个CPU试下!好了与大家分享下

网友:
故障解决。果真是CPU坏。I3的CPU没有阻值为零,也不对地短路。

网友:
阻值本来就很低,光测这个测不出来这样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除了进水的应该还没有坏的吧

网友:
你是不是在热的时候量的 。。在凉的时候0就是坏了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这机器见都没见过,更别说修啦

网友:
很好的学习借鉴,谢谢楼主

网友:
阻值不应该为0吧!

网友:
电容一端接地,阻值为0,肯定CPU损坏。用指针万用表调零后测量,至少要2欧姆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