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们帮忙看一下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0-12-25):
HP 6910P无待机电流,经测公共点无19V,PQ3的G极电压过高,不知道是哪里引起的,请大师们看一下,还有拿到时PU25(LM393)烧炸了的,换了个不带LM的393上去,下见图纸

请大师们指点一下是哪个地方引起G极过高的

网友:
ADP_EN #要低点位有效,PQ93  D S导通,后PQ3 G极才会被  PR16 和PR 21形成分压.低于19V.所以 393这边还是没好 。

网友:
在论坛搜索下仁宝点火回路的维修案例。对你应该有帮助的

网友:
问题在于ADP—EN#,重点查一下

网友:
查一下PR258  和PR241的阻值

网友:
我用的是可调电源,用适配器就有电压了

网友:
可调电源接一个HP专用电源头就有电压了

网友:
首先要用hp原装适配器,
PD7的1脚必须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