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报104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0-12-25):
一台HP M2000开机报104错误,怎么解决,期待高手回答,拿下无线网卡,换个HP认证的我也知道,期待中。。。。
无线网

网友:
刷BIOS试下 重刷电脑BIOS,去除网卡认证程序
重刷网卡EEPROM,让网卡可以通过HP认证

网友:
换个EPROM芯片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的,我比你幸运,我的就是哪个无限网卡虚汗了

网友:
各位在网上有没有下过程序解决这个方法的,有的,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刷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