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亮 7600

楼主(2010-12-25):
来自: 黑龙江佳木斯
讯景的显卡.
跑码都能过就是不亮.
也没报警
希望大虾指点
没有思路
显卡

网友:
是否电源问题?

网友:
建议你先具体检查下哪里的问题手头有显卡的话 你换个试试 感觉显卡的那面很大啊 如果是显卡问题你做下BGA吧

网友:
王岩柯
的帖子
1 测显卡核心显存供电 晶振电压压差
2测地址线阻值
3加焊GPU

网友:
谁提供下显卡不显排查思路?

网友:
来自: 黑龙江佳木斯
shenqinulang
的帖子
谢谢你 一会 我按照你的思路查一下

网友:
王岩柯
的帖子
供电 时钟 复位 AD阻值都正常加焊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