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笔记本有开机LOGO声音不亮

楼主(2010-12-25):
本人今天接到一台华硕的本子  本人插上电流表一看  机器有开机声音  不亮  我第一反应肯定是显卡  于是就加焊显卡  重植株    还是不亮   再干北桥  还是不亮 这下郁闷了  使劲浑身解数还是不亮  咋办? 所以寻求高手帮助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电流是多少?电流的动态怎样?声音还可能是风扇转动的声音呢?

网友:
电流到两点二几 不是风扇的声音  就是华硕开机显示logo的声音

网友:
开机无显应该先外切一下,看看有没有显示,再来确定显卡问题。

网友:
我遇到的Z99系列的机器,如果是整合单桥的都是单桥问题多,显卡坏的少。一般都是直接先用风枪200度吹几秒单桥就确定了,不要随便动显卡。

网友:
外接不亮  试过了

网友:
把北桥重新直球试试

网友:
应该是北桥,昨天我也遇到一样的机器,开始也以为是显卡,但做没亮,但加焊了北桥就OK了!!!

网友:
我单桥也吹过了 植过株了啊  就是不亮啊  郁闷那   急需高手帮助啊!!!!

网友:
找个显卡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那个显卡板的接口也容易出事  把显卡板斜着点插进去试下  上次修一台 开始亮  装好不亮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修好  好能搞  修好了给个回复  我遇到的 很多时候都是北桥的问题 有的北桥显卡都出问题了  好悲哀!  有几台的没修好!

网友:
我这个是 z99d 整合单桥的  一个桥的   桥我换过了  还是没用啊】

网友:
希望大家的建议明确点  给点思路,不要让我太久  因为这个真的很急!!!!!!

网友:
能换板  还来问你们?

网友:
冷静点,维修需要的是冷静的头脑

网友:
确定屏线跟屏没问题,量一下显卡槽!

网友:
哈哈,是不是独立显卡板的,华硕的通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