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笔记本不能从硬盘启动

楼主(2010-12-25):
用克隆系统装系统,装到100%自动重启后,无法从硬盘启动,光标一直在闪,用PQ格式化硬盘弹出#108错误,换了几个硬盘用PQ格式化硬盘还是一样弹出#108,最后我可以肯定硬盘是没问题,
自动重启

网友:
你确定硬盘没问题,那怎么不用安装版试下啊? 或者排除是不是硬盘引导文件丢失?

网友:
maizhenghuan
的帖子
那就换主板南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