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长城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0-12-25):
有一个长城的电源,接主板的时候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测量电压也都正常,把电容也都换新的了,还是不可以, 注:接那些差一点的板就可以。一般普通的都点不亮。要怎么维修呢。 。

网友:
电容的问题,,你可能还有没换到的,,

网友A:
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更换次级所有滤波电容。

网友:
换待机滤波和IC供电滤波。

网友:
所有的滤波电容都换了吗?

网友:
长城的带不了载有很多原因是推动电阻变质导致的!

网友:
把滤波电容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更换次级所有滤波电容。

荤倒中、统杀哇!!

网友:
换电容啊,最大的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