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jc不觸發

楼主(2010-12-25):
asus a6jc不觸發 +v3sus 高電位, pm_rsmrst# 高電位,vsus-on#高電位,pm_sw#高電位,按下時,+pm_pwrbtn有 ,高 低高變化,南橋晶振ok vcc_rtc高電位,但是susb#,susc3為0v無變化,請問各位可能是拿理不良,下一步該如何維修(台灣不會簡字多包涵)

网友:
先强行加电。看看能不能起来、能不能跑马。如果能强行加电。且能跑马。擦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加電仍無法觸發,請問有沒有可能是南橋不良

网友:
PWRBTN有高低跳变后。机器不能发出S3  S4 一般查南桥供电。无问题后。换个南桥

网友:
查南桥工作条件
如均正常
尝试换南桥

网友:
先加焊下南桥试之

网友:
加焊過,+V3SUS,CLOCK,PM_RSMRST#正常,BATLOW#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