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芯片代换

楼主(2010-12-25):
一个精英主板, 12V短路,查到一个MOS管烧,型号为D472 BA7L4H,可以用什么的代换啊,重新找了一块旧主板,,,不知道可不可以代换,有  LR3741    252

网友:
没关系的,随便找个上下管,装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双下管的直接摈弃其中一组供电就可以

网友:
找个图看下你的管子结构  N代N .P代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