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r3100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0-12-25):
如题,现象是,做系统非常正常,该怎么装就怎么装,只要一装完,已启动,过完滚动条就蓝屏,换过系统换过内存,换过硬盘,都不行,之前修过一台神舟的,板子好像一样,问题也一样。神舟的bios里面有个cpu频率设置,调低点就正常了,但是长城这个破机子,bios没这个设置,调不了,超郁闷。图纸也找不到,不知如何下手了,不知道那位有这个图纸,或者修过这个问题的,或者知道神舟那个型号也行,帮帮忙。一天就整这个机子了。
板号:B21MB   02231-1   48.47X01.011  MADE IN TAIWAN

网友:
是迅驰的机子,cpu1.4的

网友:
bios也找不到

网友:
你装的是xp的吗,如果是的话刷下bios就不会蓝屏了,有些机要刷bios才可以装xp,不然会蓝屏

网友(点评):
bios能找到,早刷了

网友:
要不你就装个win7得了,咳咳

网友:
2000也可以试试呀

网友:
换个慢装的

网友:
不装驱动的方法我试过了,安装也装过了,不行啊

网友:
是不是桥有问题。

网友:
那好像只有唯一的办法找BIOS刷啦

网友:
我有过一次也是这样的,我的是台式机,我记得是北桥的事。不过我师父说CPU也有可能的

网友:
都花了那么多的东西   为何不换CPU 试试呢

网友:
cpu也换过了,不行,还是一样蓝屏啊,这板子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