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30 不触发

楼主(2010-12-25):
DELL D430 不触发,电池和适配器都不触发,开机针脚上测得2.3V左右的电压.裸板插电池,为什么在电池接口的保险上,测不到电压,把电池放到好的板子上,就能测到电压.小弟新手,没修过DELL的板,在板上也测不到3V和5V的待机电压.请高手给分析一下.

网友:
短路了,应该是的,有电流表插下就知道了,如果没有也可以看到,如果是短路适配器会上有个指示灯会灭的。

网友:
充电的那个MOS管子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可能是主供电短路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发帖,我也没什么思路呢!拜托再描述的详细点

网友:
哦,谢谢各位的指点,我再测下,在不加电的情况下,我测过裸板的电池主供电接口二极体值,好板的是160左右,这个板却230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