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69T不开机

楼主(2010-12-25):
ONDA A69T 内存没有电压 内存电压控制IC 是用9214,换了几个9214还是一样,1脚BOOT 有12V .5脚VCC 也有12V 现在修的没有思路了,怎么就是没有内存电压出来。请教一下大家。还有我那里没有测到的?

网友:
你尝试把那一组的两个管换掉试下!!!

网友:
9214有电压,那你测测供给内存的两个管是否有电压!

网友:
这种主板有上管烧掉的,也就是5V转换内存电压的管子

网友:
现在换过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