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10Z无3.5V晕死。。

楼主(2010-12-25):
客户自述故障为。电源适配器没有插好。。19V时有时无。。
就这么插了几下不开机了。待机0.01
该机使用8744E做为系统供电芯片。。
8744E +V 19V
REF 1.9v
SHDN 5V
LDO5 5v

3ON.5ON来源于EC的S5_ENABLE 15角该二角无电压。。

而EC各VCC正常。。VDD角无电压

该客户还说。在故障出现之前用电池会死机。。。
得知后。更换充电芯片故障依旧。。。
EC和8744E换过但不确定自已的EC和8744E是好的。。但故障装上去也是一样的
经过分析。。即然是S5_ENABLE..而又是从EC发出。。哪么EC工作一定离不开BIOS的支持。。此机没装BIOS或BIOS损坏都将导致不开机或开机点不亮。。。而8744E的各各电压又正常。只是没有开启信号。。。后来从官网下了BIOS文件。。用580U重刷进去。。。
故障排除。。经测试。。工作稳定。。交付客户。嘿嘿。。。

希望早请可以通过正式会员。。此贴本是求助贴。后经过笔者将故障排除后。。重新整理成解决贴。。绝对原创贴。。希望大家共同学习。一起进步。。^_^

网友:
LDO电压不正常。应该是5V才对

网友:
LDO5电压不正常。应该是5V才对

主要看是不是这两个 电阻的问题

网友:
查20#LDO5的后级电路有没有拉低此5V

网友:
应该还是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感谢您的发现。。。LDO5 是5v。。。已修正。。。

网友:
开启信号好像不是待机的时候就有的吧

网友:
重新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