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到北桥A/D线阻值打法,刚看资料要反过来:黑接地,红量??

楼主(2010-12-25):
CPU到北桥A/D线阻值打法,刚看X61开机无显的维修资料,说是要反过来:黑笔接地,红笔量。但我一直都是红笔接地,黑笔量的。哪种方法更规范点?还是。。。??

下图是在X61开机无显维修资料截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看你的com口接地是红还是黑啊?

网友:
用红笔接地。黑笔量。这个要准确。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是 但如果他吧 com接红的那? 好像指针 表 的就是反的

网友(点评):
COM接红这是非标准接法,我们讨论的是标准化。

网友:
一般用黑表笔接地 洪表笔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M接红这是非标准接法,我们讨论的是标准化。一般都不会像你说的这么接的。

网友:
支持他说的 因为我也是那么测量的! 不知道你从那里看到的 把完整资料拿出来我们看看

网友:
这是专门针对BGA CPU而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大就是老大。对了,BGA的CPU,A/D线是在ICT测试点上打,还是取下北桥打?

网友:
资料里面说的意思是指在测试点上打。CPU端或北桥端空焊,在信号线上的阻值表现不一样。

网友:
一直是黑的测量,红的接地,还有这种说法,以后留心试下

网友:
数字表
测电压黑接地
测对地红接地
但这个没所谓,测桥只要不为1或者0就OK,一般有阻值而且相差不大都为正常

网友:
测对地红接地

网友:
测电压黑接地
测对地红接地

网友:
如果是数字表就用红接地,如果是指针表就黑接地,我经常是这样测的

网友:
我看是好多朋友没有看明白,人家指的是CPU  BGA在PCB上,然后,在不拆CPU和NB的情况用这种方法测量是CPU的问题还是NB的问题

网友:
用红笔接地。黑笔量。这个要准。

网友:
无边思绪版主说的方法很对,只是很多人不清楚

网友:
测对地值红接地啊

网友:
比较难理解,不都是在线测量吗,难道还能取下来量

网友:
数字表打阻值红表笔接地,指针表打阻值黑表笔接地。两者内部接电池的极性相反。

网友:
我认为检测方法有很多,但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要这么量。
就当CPU和北桥是2个不同阻抗的二极管相连,你该怎么测量是哪个二极管虚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