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电源+12V输出电压偏高

楼主(2010-12-25):
修好一个P4电源测量各路输出电压+12V输出电压偏高,其它各路正常。空载时+12V输出电压V=+12.56V   ;加负载后V=12.8V。试图加大与TL494第1脚联接的电阻,+12V的输出电压有所下降,但+5V的电压 随之下降。请教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使+12V的输出电压下降而+5V的输出电压不会随之下降?谢谢!

网友:
有的电源要带三路负载,各路电压才正常。

网友:
12.8V也算是正常的..

网友:
个人认为电压正常,不用修。

网友:
属于正常范围。

网友:
这个肯定是+5V电压有问题才引起+12V高的!

网友:
上主板再测试看看。

网友:
没得事、可以用

网友:
电压属于正常,+5v和+12v一个变压器,无法单独调整,除非改变绕组。

网友:
12V加的负载比5V大,自然就会下降

网友:
电压正常的啊,还修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