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4841PS与TDA4856能不能代换

楼主(2010-12-25):
接修一台AOC显示器,供电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高压,估计是TDA4841PS损坏,手头没有这个型号的集成,只有4856,请问高手他们能不能互换,在线等,谢谢

网友:
我以前代换过的,可以的。

网友:
好,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
查一查资料,看一看引角是否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