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难题

楼主(2010-12-25):
用电池能正常开机,开机后正常关机就不能开机了,必须拆下电池再装上才能再开机。。。。测电池主供电16V正常,,时钟数据4。85V   ,温度控制电路0。8V   ,其它脚没电压。。。。请问6C/8C#有什么用,为什么没有电压。。。。求高手指教。。。。

网友:
应该是6芯跟8芯电池的检测脚吧。

网友:
我脚德这个跟电池神马的莫有关系

网友:
可能在电池与适配器检测电路上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