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80

楼主(2010-12-25):
ACER 5580 開機進不了WINDOWS及BIOS,進DOS OK 經查為CMOS電池1.8V不足更換後OK,請問
電池1.8V不足為何會這樣
Windows

网友:
见过开不了机的,没见过进不了系统的,

网友:
可能是影响到rtcrst了吧。

网友:
它跟ATI芯片级无CMOS电池就不会有CPU复位是一个原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