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不能充电

楼主(2010-12-25):
         收一台联想笔记本,可以正常开机,用电池,用适配器都可以正常开机。上电池,和适配器开机,拔掉适配器也可以正常换到电池供电。但就是不充电。(该机没带电池。电池是我们在外面刚配的新电池,换过电池也试过,也是不充电。)         MAX8765第1脚DCIN :20V。第2脚LD0:5.4v 。15脚VCTL:1.6V(好像有点低)。13脚:过来都是0V,M_TRCl和S_TRCL全是0V,这两个是U28过来.
          想问一下:M_TRC    和S_TRCL 要什么条件才工作?希望能详细点

网友:
个人认为M_TRCL S_TRCL两个信号时快充和慢充的开启信号,看下BT_CRG 和MRWPG两个信号有没有来。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将图纸发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传图纸上来了!但不知道怎么设置,下载不用扣分。要不我你留QQ,或邮箱,我直接发给你!

网友:
技术服务小组过来看看啊?

网友:
正在学习中,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点评):
不要灌水!

网友:
能显示电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正常显示电量!

网友:
把图纸发给我,我帮忙看看!manzu_xu@126.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首先要确认几个信号是否正常 M_TEMP 不插电池是3.3V, 插电池是2V~2.5V(差不多是这样),M_BATVOLT 不插电池是0V,插电池= (电池电压小 x  0.24876)V (这个一定要准不能有差)d:\R400.JPG

网友:
楼上的发的是好东西,哈哈

网友:
1,查TB的4PIN是否发出BATMON_EN信号,此信号高电平的时候加到Q29的B极,驱动Q29导通
2,查看D48输入端与输出端电压,看是否断开或者掉件,Q19的e极是否有12V左右的电压。
3,测量R444两端电压,判断是否开路或者异常,最好能拆下来测量是否开路
4,PMH7的62脚是否发出BAT_CRG信号
5,MAX8765的8PIN是否有高电平,
6,D29,D16的正向输入端是否有高电平
7,L5的左右两端是否有16V左右的电压
8,Q8的G极是否有24V的驱动电压,如无查TB自举升压线路
9,呵呵,有待更新,想到的就这么多了

网友:
单单充电不是单凭一个M_TRCL和S_TRCL能决定的

网友:
修到过一个sl500的机器    和楼主现象一样  对充电部分的信号一点都不懂   没有修好

网友(点评):
老兄,没好就不要回帖啊!这不是灌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