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阻值測量問題

楼主(2010-12-25):
請教為何量阻值用二級體檔而不是用電組阻檔

网友:
其实二极管档是测二极管的压降的,真用它测阻值是不准确的,大多数时候只是用它测下大概短路与否,相对方便。它测电阻一般只是100欧以下准确点,要测真阻值还要欧姆档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