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RS482-M REV 1.0A故障

楼主(2010-12-25):
如题,
现象:该精英板,拿来的时候是进系统马上死机,并且主板自带的蜂鸣器在插入CPU12V供电电源并跑完码之后会发出压哑的持续声音,不是报警那种清脆声。拔掉12V电源口就不会有声音。
检修过程;查了所有供电,内存2.5/1.25V,北桥总线1.2V,南桥1.8V/3.3V均正常,芯片不认得,被散热片沾死了,但北桥上面的散热片显示是ATI的。。嗷。。没见过~目测无明显电容问题,抱着试下的心态,把原来12V供电中输出1.4V滤波电容全换掉了,悲剧此时也跟着来了,换完电容之后无复位不跑码了,把电容换回去也一样,测CPU核心输出只有1.11V,总线电压也没有了,总线电压没了倒好理解,我记得AMD的是核心电压正常之后才会产生,但这个核心电压太低了,下CPU查MOS管,无硬击穿,测上管D极12V,G极只有2V,正常应该在2.8V左右是吧?S极1.11V。下管倒是正常,D极1.11,G极10.8V。所,有管子都这样,电源IC为ISL6566,37脚EN信号电压2.5V,7脚供电5V,35脚PG电压4.4V,这个PG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VID信号电压我没试,应该是没问题的,不知道有没漏洞。手头上没材料,客户急着要,只好让朋友拿去电脑城总店去修了。
问题1:为什么我只是换了下电容,原本能跑码进系统只是死机的变成了CPU供电偏低?从没换前的1.4V变成1.11,换回电容故障依旧,注意,换电容过程绝对标准, 没掉件,原值换,下手很轻,没砸板子。
问题2:这个PG4.4V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既然输出偏低为什么还是会发出PG信号?
问题3:如果我一开始不换电容,那我该如何下手?错在哪步?
问题4;能不能确定这个ISL6566是好的?我判断是否有错?

网友:
额。。。问题很难吗?自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