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录机系统里认不到

楼主(2010-12-25):
今天客户来让给刻盘,装上刻录机之后进系统不认,在BIOS里能认到,做系统也能做,换了两台机子了还是不行  ,刻录机飞利浦的,希望各位给点线索

网友:
换一个系统版本试一下!

网友:
代换过没有?驱动冲突可以性比较大,之前经常见声卡驱动异常蓝屏重启后引起光驱错误的,或是主板问题,也可能是光驱自身固件问题,IDE线有问题,先排除法缩小范围!只做参考,实际问题要自己去查!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呢!换个系统!如果不行耍个固件试下!

网友:
重新做一下系统,可能就好了

网友:
用排除法缩小范围,应该是一个小问题。

网友:
不行。。可以试刷下BIOS吧。。。

网友:
如果是独立声卡的,在装声卡的时候会把光驱装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