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M210“阳痿”了

楼主(2010-12-25):
型号;M210
版号;E150630
故障为在系统下关机,从启,到了正在关闭计算机就不行了,一指停留在这里,待机也唤醒不了。总之来软的就是不行,来硬的就可以。
维修手段;换系统无数,换硬盘无数,均无效无数,
拆机换南桥,IO均无效,
这个机器的BIOS我没有找到,不然BIOS也刷了。
在此想请教各位大哥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能讲讲在系统下是如何完成关机的流程!
再次先谢谢各位!

网友:
给它喂粒伟哥。包好

网友:
BIOS资料和CPU到南桥的控制线。

网友:
查查是不是南桥的电源管理那部分有线断了。

网友:
参考一下ACPI来维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边哥你也不讲讲哦,盼你来一趟也多不容易的!

网友:
你这板号不对。报个正确的板号,让大家帮你找找BIOS。另外查下CPU两根时钟是不是都有波形。

网友:
这板上就这几个字样;
MO-UO
E150630
94U-0
BIOS上是E12B;
RB.1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钟是有波形的!

网友:
查查所有的S信号

网友:
弄个比基尼美女让它瞧瞧.肯定跑得比兔子还快.你要对它好点.多请吃吃饭什么.洗洗桑拿啊....有没有裸板测过.

网友:
那匹哥有这个机的BIOS啊!麻烦上传一份,可以吗!

网友(2020-04-13):
看起来很像是ACPI的问题。加过光驱位的固态硬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