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投影机不点灯求助

楼主(2010-12-25):
夏普XR-H825SA投影机,开机灯泡不亮。谁修过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不点灯,有很多原因,你曾经做过什么测试了?检查那里了?什么原因造成的?你测试的依据是什么???

请详细描述,看你也不是新手了,如此简单的提问,神仙也回答不了你.

网友:
从来没有修过投影机。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无从下手啊,现在的故障是开机灯泡的经常指示灯闪,绿色的。网上看说什么正在预热,清稍后

网友:
送修吧.投影的资料,不容易找到/

网友:
可是我这里有5个这样故障的机器呢啊,送修我不忍心啊

网友:
汗,不会修,不送修,还怎么搞!~

网友:
投影机修好了。是检测灯泡的一个传感器脏了。

网友:
发个图片看看 我手里有一台也这毛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个是传感器啊,我这正好也有一台这种故障的

网友:
这个传感器叫色轮。装在灯泡和投影管之间。有4片。透明。红色,绿色。蓝色。开机这个色轮转动。色轮上有个光电的发射接收管。控制主板,主板控制灯泡点亮。光电发射管发射信号到色轮的转轴上,转轴上有个黑色的标记,长6毫米左右。宽3毫米左右、信号反射回接收管。给主板信号。这个黑色的标记容易掉,用黑色胶布可以代替。但是有角度的。位置不对显示的颜色不对。我不会修投影机,不知道原理,也说的不是太明白。你自己仔细看看

网友: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我是修投影机的你说的这个情况 可能是灯泡的问题 找个灯换上就好了

网友(点评):
楼主都说了是色轮坏啊,你还怀疑灯泡?

网友:
没想到会是这种情况,怀疑灯泡或点灯板的多

网友:
一般都是灯泡的问题,

网友:
想不到,难道是检测不到色轮转也不点灯

网友:
这个机器检测不到色轮转也不点灯。色轮上有个黑色的胶贴,是给主板角度信号的。贴的位置不对也不行,位置不对会偏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