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戴尔pp18l笔记本装系统就死机,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0-12-25):
有一戴尔的双核的笔记本,每次装系统就到刚要解压驱动的地方就死机,就是那个倒计时9、8,7,6、、、、刚到1的地方就死机。每次都是。进pe什么问题也没有。硬盘换过,内纯换过,cpu换过。显卡从新值得球,手动版也装不上。请问各位,这到底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啊,我晕了!!!!!

网友:
先要排除软件故障。主板问题的话。 查下CPU到南桥的控制线

网友:
就是软件的故障-----------多换几个系统--------

网友:
改了SATA模式了i没有?

网友:
系统换了好几个,sata也调了

网友:
你那些驱动先不要解压试试,等到进了系统之后再到网上去下载,有好多驱动不兼容也会那样的

网友:
清零BIOS再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现在新机装系统的话,最好是装WI7,GOSTE的很多驱动不兼容。

网友:
驱动不装也不行,温7也装了,呵呵,都不行。明天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散热问题吧,你进PE 用鲁大师检测一下温度正常吗,运行10分钟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驱动的事,不装驱动试一下

网友:
用慢装版的系统装装看

网友:
不是驱动的事。不装驱动也死机,今天拿着风扇吹着也不行,北桥加焊了,还是不行。哎!!

网友:
慢装的也装了,呵呵!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Acer装系统进去之后解压就死机的=。=
如果谁遇到过的话+我QQ分享下经验408443031

网友:
感觉还是通过CMOS设置项下功夫吧

网友:
换南桥吧,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bios重新刷一下,或者换个南桥吧

网友:
用win7试试,不行就是acpi问题

网友:
我遇到类似故障,换硬盘解决的。

网友:
我遇到过明基的,换南桥好的

网友:
换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