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1s声音不响!

楼主(2010-12-25):
发这个贴有两点:1、得分,2、加深记忆。
装过系统发现驱动全部装全了,可是开机的时候就是听不见进系统的声音,去网上看看了说是必须先安装声音驱动再安装显卡驱动!因为是独立显卡,开始---控制面板----声音语音和音频设备----声音和音频设备-----选择音频选项卡------声音播放下面的默认设备调到SoundMAX  HD Audio,把话筒和播放都选SoundMAX  HD Audio就行了……

网友:
你说了等于没说,看得我晕。应该是默认了HDMI声卡,改回就行了。

网友:
HP烂机器就这毛病,整你没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