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点不亮的板子维修过程(持续中)

楼主(2010-12-25):
本人小白.接到1个775板子
开机不触发!目测此板子别人修过
经检查发现CMOS 没有跳线帽.
按上顺利点亮不跑吗
按桥.座没反应.cpu发热
求大虾指导

网友:
检测卡显示3.3V 没有电压 请问3.3是谁给的 供给谁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什么高手修的板呢!结果是出来求助的!还请LZ把主板的型号和牌子说下!测试过那些电压!才好帮你判断问题啊!

网友:
915的板子 杂牌
南桥3.3有电压.
其他没测.因为检测卡3.3没亮 不知道从哪里查起

网友:
查南桥工作条件,各个供电测试点,时钟

网友:
南桥3.3 电池2.9 .主时钟1.3
南桥时钟一边0.69 一边0.95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南桥时钟一边0。69和0。95是晶震吧!看样子LZ不是修板的啊!要不就是个新手!修板前还是向前面哪位说的先查主板的工作条件对不!

网友:
先检查供电!

网友:
查显卡,桥供电

网友:
劝LZ改行吧

网友:
查内存供电  桥供电 在查 时钟有3.3v电压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才开始学.嘿嘿
以前修硬盘的

网友:
跑码条件  是所有时钟.供电.吗.还是有桥.cpu的 就可以跑

网友:
CPU不触发就发热了??有这样的怪事!有插诊断卡吗?要不然触发了你也不知道!

网友:
有诊断卡.触发后发热的.只是不跑码而已
我把775座 加焊了.有时候能亮 有时候卡在E9
郁闷啊 接着修
为什么有时候亮  有时候不亮呢.

网友:
开机cpu发热.我没说清楚
把775 座子加焊 已经能跑码了.
只是偶尔能亮.很多时候卡在E9 貌似bios 问题
intel 原厂的板子吧 嘿嘿

网友:
  楼主要是修复后,分享一下经验 啊

网友:
修好了写下经验跟思路啊!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小弟这里谢谢了.
问题终于找到了.原来是775真 有的连上了.扶正就好了.
修个板子 不容易啊
再次说声谢谢了

网友:
建议你去看主板维修基础。发现那部分问题了,再来请教。

网友:
先去学习在出来混吧。 这技术去看书吧

网友:
大家别打击人家的积极性啊!!都是这样过来的!!人家可是无师自通呢

网友:
一边学.一边练.
男人嘛 就要经受得起打击

网友:
最主要的 是  我BGA 也买了.示波器 编程器 都订好了.
现在想不学.都不行
强迫性学习
心疼钱

网友:
学学吧,扶下针就修好了。而且别人修过的。都是高手

网友:
到底哪坏的

网友:
座虚焊.针可能是我刷版弄得.
跳线帽 跳错

网友:
我来总结下
这板子本来点不亮
观察发现有一个CPU
供电电容被人换过.不知道为什么快要掉下来了.处理——加焊
还是不亮.发现bios 没有跳线帽.欣喜 在靠近键盘鼠标地方拔下来一个
按上能点亮.但是不跑码
测各电压正常.
压桥无反应.压座跑码.果断加焊!
开机跑码 偶尔能亮.有时候档码E9
测了又测,查了又差,无结果
拆了CPU 发现 有2个脚短接在一起了.
扶正顺利跑码.
现在还有个问题 我上的是2.66的 cpu
主板检测到是3.19
自动超频了.板子上 没有发现总线跳线
估计还是座有问题
未解决.还有一运行大的程序就自动关机
我想这和CPU超频有关.我还在修.希望能把所有问题解决

网友:
看了半天原来是这东西再作怪啊 还真仔细看了...

网友:
为什么会自动超频呢?

网友:
路过,等学完了就会了

网友:
看看时钟电压起来没?多半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