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s1开机关机

楼主(2010-12-25):
飞利浦170-s1显示     开机一段时间后自动关机   再开机再关   关机一段时间后     放置一段时间重新开机可以用一段时间     电源指示灯完全不亮       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给些思路

谢谢各位师傅们了..      麻烦指点下    真的很谢谢你们的....

下面是主板的图片:

网友:
排除了按键的问题还有电脑软件的...

网友:
主芯片加焊一下。

网友:
楼主先声明一下 你发的帖字不应发到硬盘维修板块中
根据楼主说的故障个人觉得:第一将板子全部补焊试一下,第二:就是将控制面板上的电开关全部换掉,再试机

网友:
检查一下散热系统有没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