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问题

楼主(2010-12-25):
电容上标的电压是工作电压吗?

网友:
- -这个没留意哦。。只知道替换原则。- -!

网友:
不是!这是它的耐压值,如果电路中的电压高于这个值的话,轻者电容的容量将减小!严重就是爆掉

网友:
是电容的最大耐压值,但那电路的工作电压,都不会高过那个电压

网友:
如果电容为10V100uF标识的话,那么最大工作电压为10V。
实际电容可以承受1.2倍的电压也就是10*1.2=12V
但是,一般电路设计人员会把电容的耐压值X0.8倍,当它是8V的来用。

网友:
同意3-5楼的说法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     如果拿万用表测试的话     怎么才能知道电容器电压是否正常呢

网友:
是它的耐压值,有空看看书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不是!是它的耐压值!

网友:
看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