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K8U-X让我哭

楼主(2010-12-25):
靠........今天接了4 块主板都是华硕K8U-X的主板,CPU是上754针脚的,我很习惯的拿起主板目测,看看没有烧坏的,用万用表量大概的也没有短路,就把电源接上,放上负载 加电,正常.......
我就放了我的CPU上去,一加电就保护,后来我又把CPU 放到其他板上......完了    不亮了.....请问一下各位,这个板出现这个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有通病吗??
12V量没有短路啊........3.3V  5V都正常.......

网友:
用假负载测CPU VDDA 和VTT电压

网友:
问题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修板用真U,习惯还是假负载好

网友:
没有假负载 济南有卖没?

网友:
amd754的cpu很不耐烧。只要cup供电回路中的上管击穿,损毁率百分之95。

网友:
现在754     2500+     280+     5元一个  到处都是   没有什么的了  下次小心就可以了,买负载  淘宝呀   基地在淘宝也有店    买一套才100多   修板基本都要用到

网友:
AMD的U就是易烧,要特别小心

网友:
这个板的供电IC很容易烧 连管一起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一般上U前都测供电正常之后才上的,上内存也一样。

网友:
从道理上说,如果u的上管穿了,是测量不出短路的,如果u供电芯片报了,也是测不出短路的,兄弟,还是先用假负载上上吧,实在不行,就空板先量量

网友:
下次我得记住     哈哈

网友:
用假负载测下CPU供电正常吗?再看上管有无击穿。

网友:
打一下CPU供电管的阻值

网友:
查出来了啊。。。就是上负载查出来的,就是给上管控制电压的 管被击穿了(8个脚的,型号是 3110) 换了两个就可以了,呵呵谢谢各位

网友:
754的U真的不值钱。我们这也就10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