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输出电压小

楼主(2010-12-25):
上电就有啸叫声,测得TL494供电9.4V,+5VSB只有0.4V,上电时间不用多长,19芯的变压器会变得很热,而且+5VSB的5.1V/1W的稳压管变形坏掉,辅助电路的电阻都是好的,TL431更换过,光耦是好的,变压器也更换过,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
如果300V电压不足,是否会造成上面的情况呢?

网友:
300V电压不足?测量就知呀

网友:
换300伏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先将两个推动管拆掉,将主电源停用,测试辅助电源是否正常,一块一块的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19芯是主变压器吗

网友:
这那是300V电压不足啊!是+5Sb输出太高击穿6.2伏的保护稳压管!不是那个1050欧或者1150欧的电阻坏(要拆下来测)就是Tl431坏,,有发过贴!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1081-1-2.html

网友:
副电源的保护电路元件查查有无不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19芯是辅助电源的变压器,+5VSB都没有,当然是辅助电源不正常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5VSB测量只有0.4V,怎么输出太高呢?这个稳压管到底是1N4733(5.1V)还是1N4735(6.2V)呢?为什么电路图中标识的是5V呢?

网友:
这种电源+5sb,输出已经是5.2伏了,保护的稳压管可能是5.1V吗?板上坏的稳压管我拆下的原来就是1N4735,6.2伏1W, 0.4伏可能是1N4735已经击穿接近短路状态了!失常的+5sb可达18伏,保护的6.2伏1W稳压管,能不冒烟击穿损坏吗!

网友:
辅助电源不工作,主电源芯片没供电,怎么工作啊!先修辅助电源,正常后再修主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应该是这样的,早前就听说网上传的那张所谓的长城300p4电路图有很多错误的。

网友:
300伏的电压很好测的啊

网友:
+5v待机输出有短路。

网友:
辅助电源变压器局部短路也会造成这个现象虽不常见,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