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长城atx-250p4 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0-12-25):
那位大侠有这个电源的电路图!!给个 ,清晰点的 ,最近手里有个把电源管理芯片都给烧炸了 !!

网友:
不一定要长城的图,其它牌子的也可以参看的,只要是同芯片的都差不多

网友:
我的电源管理芯片 烧炸 了 型号都看不到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