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g196 屏坏了?

楼主(2010-12-25):
如图,开机1秒是好的,关掉电源 再开能好1秒钟,是屏坏了吗?

网友:
不象屏坏。

网友:
这个十字,是因为原来监控 4画面,想买个驱动板换下,又怕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很可能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这么厉害!换个驱动板试试吧!还稀奇呢

网友:
面板程序錯誤......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面板程序?是屏电路的芯片程序吗?

网友:
驱动板或屏线的问题。。

网友:
       感觉还可以修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先换个程序或驱动板比较好

网友:
不象屏问题 用通用板试下

网友:
检查信号输出部分,看看是不是有东西坏掉了了

网友:
图中 红圈中的芯片 很烫手。
估计有短路,屏电路搞不来啊~~~~

网友:
查下晶振有没偏差

网友:
屏程序有问题了吧

网友:
LZ有没有修好啊,我看有点像屏线的问题啊。

网友:
应该就是烫手的芯片问题

网友:
看图象是驱动板程序问题,搞个通用驱动板试试呀

网友:
用自己的点屏的``点下不知道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