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问题、谁帮我看看!

楼主(2010-12-25):
海尔本本任务栏一直闪啊闪的、
我换过屏、依然如故……
泪奔啊……
谁给个好的建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考虑高压条

网友:
上个图看看吧。照说应该就是屏坏了。

网友:
是不是灯管在闪呀,有图看一下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刚没说清、是屏下方1CM处一直抖啊抖的、我是新手。请不要见笑、想知道到底有哪些地方会出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搞不好是LG飞利蒲的屏。。。。这样的话。。是通病且修不好的啊~!只有更换。。。唉~!随着时间的增长。。宽度会越来越大的。。。

网友:
应该就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换完屏还是会闪,应该不可能吧,这种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条电路你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