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重启,有时不过内存

楼主(2010-12-25):
一块杂牌945主板,型号是ZX-I945LM.开机可以跑码,但有时不过内存;有时过内存了可以显,显示了一会儿会自动重启,自动重启又挡在D4,要手动复位才又可以跑完,非常的不稳定。量内存的供电时钟都正常,IO换过了,电容也差不多全部都换完了,南桥晶振换了,COM口芯片拆了,网卡芯片也拆了,看CPU座有点虚焊,也用烙铁拖了一遍(775的座子是针插的,不是BGA),还是不行;最后把北桥加焊了两遍也还是一样的现象,实在没办法了又把主板上大点的IC如供电芯片,时钟IC之类的都用烙铁加焊一遍,都没用;本想刷下BIOS的,可惜这杂牌板没有这种BIOS下。实在没法子了,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解决啊!本人新手,修了几天了没修出来,着急啊!

今天碰到一块一模一样的样子,于是就把这个板子的BIOS拆下来,备份一下,然后刷到我这块坏的板上,终于好了,呵呵!运气不错!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忙,学到了很多!

网友:
怎么不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  是电容的问题    不过不重启

网友:
看下鼠标接口电路 查查 换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是我们修主板用的测试电源,修过很多板,好的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鼠标接口电路会影起这样的现象吗?那我试一下先!

网友:
杂牌的上天遇到一块,电容换了好了,内存时过时不过 ,查供电,数据线打值看看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板上的电容差不多都换光了,只剩下几个比较小的,感觉不影响大局的没换,还是不行,真是没思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内存打阻值卡量了供电时钟应该是正常的,AD线对地打阻值也都是一样的,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突然想起来上天看了个帖子,好像后来加焊了北桥好了,不知道是不是的,上天好像看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已经加焊了。。没有注意,解决了告诉我下

网友:
很难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要是解决了就告诉大家,现在看样子是很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什么很难理解啊,是我表达得不够清楚吗?

网友:
请问一睛楼主是用什么CPU的?有没有换过??

网友:
32.768晶振的协振电容换了没? 光换晶振有时候不行

网友:
这种问题通常是桥或者小三极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CPU是CD2.8还有一个是CD3.06,这两个CPU都是好的,平时修板都用来测试的,其他CPU没有的就没有去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协振电容感觉没什么问题所以没有换,谢谢提醒,明天也换了试一下。这个协振电容和晶振必须一套换吗,只要是协振电容一样大小的是不是可以随便换上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I:

是啊,像这些杂牌板,没有官网,所以BIOS也下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J:

真的有可能只是哪里一个小小的元件坏了引起的,只是本人新手,刚开始学修主板没多久,没有师傅教,也没经过系统的学习,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懂啊,要去查这些复杂点的问题都不知道从哪下手了,惭愧啊。。。。。。

网友:
一样以样的

网友:
桥加旱了2边了。。。没搞报废把。。。

网友:
回复 网友K:

还是要有人指导学起来才快啊,不然碰到这种问题解决不了,进步就太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桥加焊两遍了故障现象还是一样,所以感觉应该不是桥的问题,不过也有可能我没加焊好,毕竟刚开始,做BGA的技术也是很菜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的,最好换一套。协振电容不能用普通的电容代替的,一定要拆一样的(32.768就要用32.768晶振的电容)。试试看吧,希望你能成功! 我前两天修到过一块板子和你故障差不多,换晶振和协振电容好的

网友:
谐振电容卸下来可以不装上   它是贴片滤波电容不上没事

网友(点评):
不装怎么行,你不要误导人呀!

网友:
都是靠自己,师傅只有简单的给你说哈 ,

网友:
我也遇到过,AMD的,当时没修好,判了死刑

网友:
如果条件你都量完了都正常的话我推荐你还是刷个BIOS``反复跑内存刷BIOS成功率很高``

网友:
回复 网友H:

晶振和协振电容不是在同一块板上拆的可以一起用吗?我在一块没用的板上拆了两个32.768晶振的协振电容换上去,还是不行?晶振跟协振电容都要在同一块板上拆才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M:

协振电容不装也行吗?貌似不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K:

师傅不教,学起来很慢啊。难道所有的师傅都是这样吗?只是随便教一下,然后全靠自己摸索!

网友:
回复 网友N:

我的也还没修好,看来也快要判死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O:

我也是想刷下BIOS,可惜就是没找到啊,杯具。。。

网友:
最好是成套换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E:

应该可以的,只是要32.768的协振电容。IO你换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P:

哦,那下次换晶振就一套换上去,以前换晶振都不换协振电容,总感觉电容很少坏

网友:
回复 网友H:

只要是南桥晶振的协振电容都可以通用是吧,知道了

网友:
原装的BIOS找不到,根据南北桥和IO找个其他的刷上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像是BIOS问题,应该是桥不良了,故障不好说啊

网友:
今天碰到一块一模一样的样子,于是就把这个板子的BIOS拆下来,备份一下,然后刷到我这块坏的板上,终于好了,呵呵!运气不错!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忙,学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