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稳压管用什么替换啊?

楼主(2010-12-25):
      图中U516坏了。我找了好些地方没找到相同芯片,外面店里也没有。大家帮忙看一下,用什么可以替换啊?

         最后,还是用1117替换。不过大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中U516坏了  你的图呢?

网友(点评):
图传了,不知为什么没有显示出来。重新传了一下。谢谢!

网友:
没看到图,要上传的话,要清楚点的图,不然也看不清,,

网友(点评):
重新上传了,帮忙看一下。

网友:
你可以上网查下他的工作原理,

网友(点评):
不要工作原理。就是一个5V转3V的线性稳压元器件,看有没有别的可以替换的。谢谢!

网友:
图都没有!怎么帮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新传上了!谢谢!

网友:
是三端稳压IC,看标识,是3.3V输出的

网友:
用1117可以代,但脚位不一样,要改动一下,,1脚不变,还是接原来的1脚,但1117的2和3脚要分别接原电路上的3和2,也就是要交叉接线,,

网友:
1117的定义及电路

网友(点评):
这几个定义我知道。我想要一样的替换。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点评):
不要灌水,

网友:
这个不是很难找,猜想里面就是个稳压模块

网友(点评):
不要灌水啊。灌水是要扣分的。早就讲了,这是一个三稳线性稳压管。

网友:
不灵活应用,那你要找一样的,那你就慢慢找吧,,,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不灵活应用的问题。 如果有一样的还为什么要替换呢? 一个稳压三级管就没有一个相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