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待机0.68A,触发就掉电 成功修复

楼主(2010-12-25):
   T40 待机电流0.068A,此机的正常待机电流应该为0.03A左右,明显偏高,可能是待机电路中有元件不正常导致。
  1:测试待机电压:3.3V 5V 1.2V 1.8V都正常
  2:有的书上说后继电压有短路,我看此机不是那种情况,因为此机的待机电流不正常,测试TB的供电。待机时一共有四个:VREGIN16  VCC3M VCC5M VDD15 .测试着前三个电压都正常,而VDD15的电压只有1.02V,呵呵,终于找到问题所在啦!
  3:此电压正常应该在15V左右,是L3升压后的电压。
  4:测试L3的各脚电压:1:-9.8V  2:4.5V  3和4脚:5V,正常时每个脚都应该是5V的,VDD15是L3升压经D32整流出来的15V的电压。
  5:在路测试D32阻值不正常,拆下后发现有烧的痕迹,再测试阻值明显变大,不是短路。更换之,上电,此时看待机电流为0.027A,呵呵,正常啦。
  6:开机,电流从0.027经几次跳变,终于亮机。
  至此修复。

  总结:由于待机电路中TB供电有问题,导致的触发掉电。

网友:
谢谢LZ。我们菜鸟学习了

网友:
高手,通过待机相差0.003A都能看出来。我的表只有三位的。可能没法这样修。

网友(点评):
你看标题嘛,写错了的,是0.6V,明显高了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
L3不是电感线圈吗?怎么出来4个引脚电压出来啊?它只有两个有效的引脚的,即便整流二极管损坏了,线圈应该不会出现负压吧,是用示波器测量的波谷的数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