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电流跑1.2-1.4-1.8不显成功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0-12-25):
HP 4416S电流跑1.2-1.4-1.8不显,而且主板上量不出短路,在换北桥,换CPU,换显卡都无效的情况下都无法修亮,,绝对是成功维修经验分享!

HP 4416S维修成功经验.rar

456 Bytes, 下载次数: 23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guohongbao -2
天真无邪 -5
gdj0359 -1
今冬明春 -5

网友:
还要分啊,哎分数少了,就怕是你用眼没有仔细,看的到的东西,还要大家用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你拿出来分享! 哪像还有可能被加原创什么的!

网友:
哈哈 楼主你那成功经验就烂在你的肚子里吧!!

网友:
呵呵,楼主不厚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可能和我一样都是穷人,缺钱吧

网友:
楼下拿出点分享的精神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A:

HP 4416S电流跑1.2-1.4-1.8不显,而且主板上量不出短路,在换北桥,换CPU,换显卡都无效的情况下都无法修亮,这板子上的有一个电感L42的电压有没有,阻值12欧姆正常,如果没有的话这块板电流也会跳动的1.2-1.6-2.1,最后换了U1014就亮了,此时电感L42电压为1.0V.
就这么点内容,下完觉得有点上当的感觉

网友(点评):
多谢老兄提醒。

网友(点评):
意思就是L42的电压不正常或没出来?缺电压的话当然不会亮了。楼下的就不要下了。浪费积分。

网友:
顶楼上高亮  大爱无私

网友:
上当了呀   我那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不过那个芯片也换了    上下管也换了 那个芯片的电杆也是那么多电压

网友:
你这原创和没创优区别吗,,

网友:
太敞亮了

网友:
这样的经验分享还是留着自己享用吧

网友(2011-01-25):
这样都要钱?不是吧

网友(2017-01-16):
看来大家都穷啊

网友:
这个机器插上面的内存槽子不显,插下面的才显,1.XA电压,先刷BIOS,不行干北桥,

网友:
感觉楼主好坑啊

网友:
这是作死的节奏

网友:
硬是要扣你分就爽了

网友:
不是吧  维修经验难道是个压缩包吗

网友:
这交易做的  牛逼

网友:
啃爹 这个都要钱

网友:
默默的鄙视一会楼主

网友:
这是分享精神吗

网友:
楼主真的有点不厚道啊

网友:
有人看了吗,我擦

网友:
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
这都要钱   穷疯了

网友:
这法式老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HP 4416S电流跑1.2-1.4-1.8不显,而且主板上量不出短路,在换北桥,换CPU,换显 ...

明显是不细心,造成的故障!

网友:
显卡供电拉低引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