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0GT无显示维修过程

楼主(2010-12-25):
  接客户一张8500GT显卡,点不亮。接卡后先观察了显卡外观,无烧毁掉元件的痕迹!接主板开机测试GPU和显存供电电压都正常1.9V,1.28V。压着GPU亮了,就直接做GPU,做完用小的散热片放在芯片上开机亮了。装风扇吧,装好后又开机,不亮了··以为没接触好,取下显卡把金手指擦了一下又点还不行,用手压了一下也不行,奇怪。没说的了,又做吧,做完又点亮了,连续几次都正常开机,应该没问题了吧。装好风扇点又不行了。觉得是风扇不对?换了个散热器还不亮。准备放弃了,突然发现取散热器的时候GPU附近还有4个胶垫,沾好后又上散热器开机,亮了,3D正常。终于好了!第一次遇这样情况!特发此贴,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点思路!

网友:
恭喜恭喜,我们也学道了

网友:
怪了!这胶垫是导电的吗?

网友:
是啊 胶垫是起什么作用的 ?

网友:
      基本很多8500以上的显卡拆掉散热器后GPU附近都有3-4个小的胶垫!个人理解应该是放静电,和主板螺丝接口的垫子差不多吧!还有就是防止拆装显卡风扇时避免GPU压坏!

网友:
哪个牌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牌子我还真想不起来了,之前都是没见过的!

网友:
胶垫是指GPU芯片表面上的胶垫吗?这个我以前也拆过,也可以用啊。

网友(2012-09-10):
感觉显卡真头疼啊,大部分是芯片问题。

网友B(2012-10-11):
显卡真的很头痛,我们这里的很少有修好的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C:
多谢分享  顺便求教原因

网友:
N卡的GPU可能性大的多也不完全,常见就是GPU虚焊了,12V短路,输出控制芯片坏。显存都不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显卡真的很头痛,我们这里的很少有修好的

  你们是哪里?可以考虑来发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分享  顺便求教原因

  这个卡也是我第一次遇到,到现在也没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是哪里?可以考虑来发财

我们的卡都是工厂使用的,坏了,少有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