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000 高压条开启信号

楼主(2010-12-25):
HP DV3000 高压条开启信号是哪脚,如图:

网友:
那位高手回下,好让我们菜鸟学习下

网友:
29脚,BLON_OU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到屏上接一个就行了 我一般不修那个!

网友:
是33脚吧,BRIGHT是亮度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图纸和HP V3000的一样吗?如果不一样的话,把他的图纸传一个可以吗?谢谢。

网友:
38 39脚 好像记得是

网友:
开启信号电压是3.3的

网友B:
ping34是开启

网友:
34#是高压板照明开启信号。当没有图纸时,可以通过电脑节电时的电压的变化确认此信号。这样才能保证同步。

网友:
34脚是开启信号

网友:
那亮度控制是不是PIN 33呢

网友:
北桥发出Blon_iN给EC,从EC在输出Blon_OuT给高压条!就知道这些!

网友:
BRIGHT亮度调节33脚BLON OUT开启34脚

网友:
34脚了,直接拉屏上那3.3V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请教 接屏供电3.3需要接个电阻不

网友:
        晕菜了 那么多的答案啊 ,  你直接接供电和接地,  然后用一个10K的电阻一边接供电,另一边划那些脚,划到哪里灯亮了,那不就是开启信号啊 ,  怎么还用那么猜测呢

网友:
通过一个五个脚的IC 开启的 一般直接接个3.3V就行了,   修这些东西我直接拆上半部分,从屏上拉个3.3V 省的麻烦

网友:
大家都说是34P是高压开启信号,可我从一个好机上测该信号时,不接屏测接口该脚电压,却为0V,而不是3.3V,难道高压板是低电平开启

网友(点评):
只是针对这个图纸是34脚 其他的要具体看撒

网友:
BLON是开启信号、BRIGHT或ADJ是亮度或者对比度调节信号。刚刚发了一个这方面的帖子,共同探讨。

网友:
不是34脚吗 飞根线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ng34是开启
同意这说话。。

网友:
魔鬼的主意
的帖子
接个0欧姆的也可以,我一般改的时候都没接